大家拆装打印机要不要看拆装图的呀?

楼主(2009-09-09):
大家拆装打印机要不要看拆装图的呀?打印机的型号这么多,每个型号的打印机的拆装方法都不同,如果不看拆装图的话还真是不会拆呢。大家有没有拆打印机的步骤与技巧啊?跟小弟分享下
技巧

网友:
要不要做笔记,看自己的情况了。拆的多的就没必要了,没拆过自己感觉有必要记的,还是简单画个拆解图。

网友:
感觉打印机各种形状的都有,拆起来很难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熟手

网友:
最好 用图 规范些

网友:
哪有什么拆装图呀?在说机子这么多。不可能你什么机子的拆装图都有?
拆只前要多观察下。边观察边拆,感觉拆错了要还原,慢点没事,见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
从不看图,好像也没图可看啊。

网友:
工多藝熟,我從不看拆解圖,我維修影印機巳26-7年,拆過無數影印機,已掌握得到,以前還做翻新的,兄弟你多拆多装自然會掂檔啦.

网友: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啊,小生感激不尽

网友:
那个东西与笔记本一样,没有什么图可看,自己拆多了就熟悉了

网友(2009-10-10):
我从来都不用的!!
做这个时间长了自然就不用了

网友:
我一般拆出来的东西都装不回去的那种。西西。

网友:
建议用照相机,一边拍,一边拆,这样重新安装时候就不会弄错!

网友(2010-01-18):
一般是没哪条件看图,又不是在维休站,自己想着,多看,多想,彩机的确有点不好拆,最好有图,要不是真是费劲,机关哪个叫多哟

网友:
天天都要拆总不用看图的,在说这种图也不好找的。新机型多半都要自己摸索

网友:
拆多了就不用图了,建议配件按先后顺序放好

网友:
哪来的那么多图给你看。
修了好几年了,没看过一张图

网友:
我觉得全是卡扣设计,特别是冬天,冷的时间,很容易就断了,有的时间都不知道从那个地方下手,图那找去,我觉得应该是靠经验的吧

网友:
题目很诱人,进来一看什么都没有,想学还要自己多拆呀

网友:
我从来都没见过拆装图的,我每遇上没拆过的机器都是边拆边观察,记下拆的顺序,用心做,从来没出过丑!

网友:
没有看过图 工多手熟,

网友:
碰到没拆过的复杂机器 用12楼的办法很好  我就经常用   上次拆个HP1600彩机的激光器  有两个螺丝在底下真是难找  幸亏找个拆解视频 太找到了奥妙
没图又有难度的话 可以请教同行啊  胆大心细 不要乱下手 平时拆的多练得多才是王道

网友:
打印机的机械结构说实在的是令人头痛的事情,好在现在都是科技时代了,我个人的方法就是维修一台就用数码相机拍下来自己以后也做个参考,卡口方面其实不是难处理,主要是传动机构,齿轮弹簧不小心就不知道装什么地方这个我觉得比较烦

网友:
多研究看看是什么结构,注意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顺序,千万不能拆开了不知道怎么装回去了。

网友:
没见过拆装图,一般同品牌拆装方法大同小异!!

网友:
这些东东都是玩个熟能生巧。开始难些,以后也就容易多了

网友:
没那个必要吧

网友(2010-02-17):
等你找图了别人都拆完了.

网友:
我拆机没有看过图

网友(2010-03-24):
装配图新机器根本高不到,只有知己摸索

网友:
不看的哦,实在没把握,先用相机找个像再动手

网友:
感觉各个厂家的设计都不一样   可以分类型的   如果那个类型的你没有拆过那看图也不好拆
有看过别人拆的话就能很快了    按照厂家顺序拆装最好即快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