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 41 换了 BIOS 后 跑 0C怎么 回事

楼主(2009-09-09):
接一个板,上诊断跑 41 , 换个新的 BIOS芯片后 (型号一样的) ,结果跑0C, 不显示 ,无果 ,各路高手给 个思路。谢谢。
芯片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条检查内存条附近电路看看

网友:
不是过了 内存了 吗

网友:
数据刷了没有?

网友:
换的BIOS型号一样但资料不一样

网友:
建议多刷几个BIOS版本来试试。

网友:
刷BIOS,还有就是换内存

网友:
换过新芯片,难道不刷BIOS

网友:
换BIOS一定要去网上找个跟那主板一样的BIOS程序才可以的。
换一样的BIOS蕊片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