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插网线后网卡灯不亮

楼主(2009-09-09):
dell D610  插网线后网卡灯不亮,系统里显示本地网线被拨出,但是系统设备管理器里可以认到网卡.请问是那里坏了.在下新手,没有修过这个情况.

网友:
隔离变压器 或 lan switch

网友:
先检查接口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接口到隔离芯片之间有无断线,雷击的话会有明显痕迹...........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直接换网卡,今天刚好修了一台和你说的一样的,认的到网卡就是上不了网。直接换了网卡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