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源开机有问题用电池能正常

楼主(2009-09-09):
修到一个 IBM T22, 使用电池一切都正常的.但是一插外接电源屏幕暗屏(拿下电池插的外接电源), 手按一下键盘 屏亮一下(是按一次屏就亮闪一下马上暗了,再按一下又亮然后马上又暗了) 不按就不亮..  现在电池没电了 用电池开机 0190报错后掉电, 我去查了一下关于0190报错的  论坛上有许多的,都是说跟充电电路还有EXTPWR有关的  还有跟电池有关的,如果是我这样的现象应该先从哪里开始查呢?

网友:
补充下:  给电池充电  充电指示灯亮的  可调电源哪也能看见充电电流  不知道电池有没有在正常充电.. 充过一段时间后 使用电池开机仍然是0190报错..   但是使用外接电源没有0190了  就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