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V3000,待机0.07

楼主(2009-09-09):
进水的V3000,清理干净后接电源,刚一接电的时候电流0.01A,1秒后跳到0.07,按开关没反应,3.3V和5V都有了
应该是保护了,不过不知从何下手,高手们给个思路,多谢

网友:
开关键有3.3,按开关也跳变,就是不开机

网友:
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明显的腐蚀或发霉的。

网友:
看看待机电路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看看待机电路是不是有短路了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新手,麻烦问一下怎么个查法?

网友:
待机一般指的是 4大测试点,1,开机按键3。3V的高电平,2,3  5V  3,公共点电压 4,南桥的32。768的晶振两端的电压(压差在0。03以上为好)。
你现在要检测的就是 所有上管D极的电容,接公共点电压的IC。等等

网友:
1、开机3.3没问题
2、3 5V都没问题
3、麻烦详细一点,多谢
4、32.768没问题

网友:
最新进展
南桥取下清理干净(南桥下边都发霉了,还有泥,很脏很脏的)重新植回去,终于不短了,待机0.01,开机键电压有,不开机
客户着急,机器已取走,不过我也没抱太大希望,因为机器进水后电源拔下来了,电池在上边待了一晚上,那到我这里的时候机器还到处都是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