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80G-SP0802N不能保存分区

楼主(2009-09-09):
一块三星80G-SP0802N不能保存分区,重启之后自动加载原来的分区信息,每个分区可以格式化,也可复制文件进去(应该磁头没问题吧),也可以删除文件,用MHDD扫描也没有坏道,清除MBR也不行,填0也不行,重启就回来原来的了,奇怪的是往C盘复制的文件不会被改变,除了WINDOWS,Program Files这俩个文件夹,感觉是安装了什么还原的软件,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了,有什么办法可以维修吗?

网友:
如果磁盘没有重要资料,建议用MHDD的 erase 试试看

网友:
低格下试哈子。,。
因为三星的这样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重启又是一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估计作用不大,好的我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这款硬盘
跟你说的情况一样,请教高手后决定放弃了
没办法解决的,这款硬盘通病缺陷
自认倒霉了

网友:
我的那个电机驱动芯片挺热的,没代换试试,不知道你的板那芯片热不热?

网友:
三星硬盘的通病,反映人很多,解决的不多,说的最多的是固件有坏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是磁头只读了,需要换磁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磁头是只读应该不能向分区C盘写入文件,但是能写入文件呀!奇怪。。。

网友:
三星的硬盘 这个问题太常见了

网友:
三星盘此类故障还没有见到修复的例子(或许有修复的,人家怕说出来别人就学了),在论坛已经讨论了一年多了,仍没结果,不知手中的三星坏盘是扔还是留!

网友:
只读盘?一定要换磁头啊?

网友(2009-10-23):
我的情况更奇怪啊,分区后,C盘可以正常用,扩展分区里的分区只要一启动就变成一个空的扩展区.C盘分过12G 15G  20G 都正常,就是没有扩展区的盘.  只剩下一个C区的的盘还可以装XP一切正常.  用ghost一健分4区得到C盘12G D盘20G 后面就没了郁闷.

网友:
写磁头坏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