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09):
我有台机.有时候能开机.但是几率不高.测试卡不跑码.但是CPU电压那些都正常.就内存那里的数据地址线不有两组不一样是不是北桥的是事?

网友:
cpu的时钟正常吗?用假负载测试一下基本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正常。内存的数据地址线不正常CPU也要跑码的

网友:
CPU座子空焊吧

网友:
前提是CPU的数据那些都正常的

网友:
你U座是插针的还是贴片的呢?插针的就刷下看看,贴片的就压下看咯 !板上灰尘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