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e400 不触发

楼主(2009-09-09):
换了一个 it8510e ,插电源最右侧的两个灯亮(充电灯和待机灯吧),待机电流0.06 按开关亮灯闪一下,电流降低马上跳回,主板无短路,3  5v及开关电压均正常,sc1404也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提意见啊,本人一直以为是电路上的问题,还没敢往桥上想,实在不行的话只能做桥赌一睹啦。。。

网友:
什么桥?是不是DBM的桥!如果是很多都是他坏

网友:
拆桥是为了一赌的话不如不拆!  这些板子本就难修,找个I/O的管教定义查查信号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