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月饼制作的A 卡 N卡 问题

楼主(2009-09-09):
测试N卡可以正常测试,就是测试A卡自己测试不来!
问题

网友:
运行格式不对,这种问题已经很多了,自己找一下

网友:
请教版主一下,你所说的运行格式不对。是哪里的格式不对??是测试A卡的文件格式不对,还是我输入的命令格式不对。具体是哪里的问题麻烦版主能够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你是手动启动的 R3?
输入R3MEMID -NOCFG -LOG试试
然后在选择界面选择任意一个测试项目。测试完后,会按1回到老界面。再按1就可以退出了。这时才会保存结果到r3memid.log文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