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代码50

楼主(2009-09-09):
小弟新手,有一块板子,L—NC51E,开机后,代码跑50,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上来就跑50?还是跑到50?
你清下BIOS试试

网友:
不到1秒跑到50就停了

网友:
主板桥或CPU座空焊,常见问题

网友:
坛里帖子,有的是专贴你去那里好好看一看,就知道

网友:
今天刚刚修到一张 和楼主一样的开机一秒就跑50 用力压北桥 发见能跑过26有显示....用风抢热吹后正常

网友:
在基地里看到最多的就是桥空焊

网友(2009-12-17):
北桥重植2次还是老样子!

网友:
应该不是北桥吧!两次都是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