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IBM T43免换南桥维修一例.

楼主(2009-09-09):
IBM T43免换南桥维修一例.
此款机器就不用多说了,是IBM
笔记本
纯血统的最后一个神话。
客户送修时,现象是有时不亮机,挡IBM LOGO和进系统后不稳定.
拆机上诊断卡,挡5552了,根据经验,是时钟芯片到南桥的USBCLK_48M信号连线虚焊了。
1.大家都知道T43的南桥的四周都打了固定胶,做桥非常麻烦,于是我从时钟的12pin飞线到南桥的a27pin,问题解决了
.
2.装机后测试,发现一个USB口用不了,USB_PWR是有的,那就是南桥的其中一个USB处理模块损坏了(USBP2-;USBP2+),
这下可把我郁闷了,之前飞线就是为了不加焊南桥,难道又要拆桥换桥?!何等麻烦啊。于是决定尝试一直认为可行但没试过的方法!改USB处理模块连线~!(大家都知道82801FBM的南桥有8个USB处理模块)翻开
找到蓝牙的(USBP4-;USBP4+)引脚,拆开R854,R855把它们的一脚分别对应飞上蓝牙接口对应的引脚。然后把蓝牙去掉。装机测试,果然OK了!
经验证明是可行的,一个处理模块坏了,其实是可以改线路修复的,没必要动桥。
文,图:dante
笔记本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2018-10-02):
0.5元

网友(2009-09-09):
楼主还真是有耐心,要我就直接杀桥了

网友:
48M就是给USB的CL.不过那个南桥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不是不想走
我们提供半年保修的,再回来就直接换个南桥好了。。。就是除胶麻烦死

网友:
半年保修还是比较惊人的。

网友:
怎么搞的啊!深奥啊,还有就是保半年啊!可真够累的

网友:
保半年?业务要好起来那你有得没钱的事做了~~

网友:
这方法很好,处理灌胶的话那可算是最完美的方法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张你桥上飞线的照片

网友:
LZ对自己的技术相当自信啊 不然也不会半年保修了 不会是有偿质保吧

网友:
楼主真得有心了,佩服! 这么做不但手法要好,做事还要干净,否者后患无穷!

网友:
报电涌也可以飞线解决

网友:
LZ模块坏了可以从别的地方接,这样的效果会不会影响SB啊~~~ 能不能发张你实物飞线图片呢。! 真的很佩服您!!! 谢谢 我的QQ 294008592

网友:
这贴写的真好.敢于发现敢于实践这才是我们的职业准则.要敢于不认输
祝大家都能精起来.国家也会强起来了.
这贴一定要顶.

网友:
人家只不过是心细!也不算厉害了!他要是跟我朋友比起来算是小儿科了!!!!!!!!!

网友:
好技术,请问如果客户要求用蓝牙怎么办

网友:
直接从好的一条里分两条+ - 出来来。不去掉蓝牙的那个行不?

网友:
楼主强人。建议客人用USB多的话。买一个USB HUB

网友A:
战场上的士兵
像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出现南桥虚焊造成的情况吗?如果真的是虚焊造成的原因导致出现这样的故障,我想,这机器不用多久,又会出现问题的了!问题现在是解决了,但也要考虑一下返修的问题啊!毕竟,我们是用时间来换钱的!返修就费时间了!更何况是保修半年!我真的佩服你了!!说明,你真的很有把握了!

网友:
机器已经送还客户十天了,没出现返修问题、。。
其实改USBP0-,USBP0+比较好,就是懒得数脚,在DOCK那个位置的。况且那个其实是MODERM不是蓝牙,图纸上是蓝牙而已,呵呵..
在广州混没保修半年的话,是得不到长期客户的,竞争太激烈了,外面都是保修半年了。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呀也太厉害了吧!这样都能搞定,真正做到芯片级维修,但是这样机子稳定性如何不得而知了!

网友:
楼主应该是工厂做过的吧,在广州哪里?地址告诉我,我去拜访一下 ,,呵呵,我正好后天回广州

网友:
cLK应该是飞到桥的背上

网友: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 ... 475f&user=baidu

其实从R288飞线到南桥A27PIN的技术早已流传甚广了。。。最早貌似是出自3A维修中心的高工方胜兵的教程,一般T43档55我都飞线的,机器送走了没法提供飞线的效果....大家请见谅,呵呵..

网友:
http://cache.baidu.com/c?m=9d78d ... 484c&user=baidu

其实从R288飞线到南桥A27PIN也不是什么技术了,很多同行都懂的...最早貌似是出自AAA维修服务中心的高工方胜兵的文章了...惭愧了,大家以后遇到T43,R52的机器档55第一时间就飞这条线试试吧
补充下:机器已经送走了无法提供飞线后的效果了....

网友:
我滴神!   USB48M还有这功效?  太神奇了,伟大的造物主`````````
  可是我记得我断开过貌似R228 ,开机正常,只是USB无法使用呀????
A27的贯孔都被楼主记得死死的,太强悍了```
感谢楼主,俺又有了长进~~ 下次一定不会漏掉这一点.

网友:
怎么我碰到的USB一组损坏之后,其它几个都不能用呢!必顺换SB才行.

网友:
恩 很不错,不过还可以飞线飞到扩展坞接口那里,飞到蓝牙那里也许蓝牙会不好用,扩展坞用的人应该不多。楼主挺不错的!

网友:
楼主,做这行很久了吧,你能做不到这样手工不错

网友:
真是高人呀

网友:
学到了,蓝牙有USB电压供电?

网友:
也曾遇到过USB口坏的……学习了

保半年。。。。楼主相当有自信啊,佩服中

网友:
传说中的高人 LZ的技术好强悍

网友:
确实是高手呀。

网友:
我们管理员都看好你 一定要顶顶

网友:
支持你的维修思路及维修技巧,感谢上传,共同进步

网友:
你真*脏话*牛B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这总方法相信可以解决很多不要座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向高手致敬....

网友:
值得发扬,其实飞线技术在手机维修中倒是经常看到

网友:
高手呀
让我可想都没有想到

网友:
呵呵,从桥上飞线,小意思了~

网友:
进系统死机有时做南桥是没有用的,就这样接线最直接有效,N块T43主板都是这么搞定的,返修为0

网友:
我觉得天上飞机的回帖更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