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一烧一片。这个1.8的电阻可用二极管代吗

楼主(2009-09-09):
最近修两个电源都是辅助电源烧了,并且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都是场管2N60的这种,一烧就是一片,2N60烧了,调整管945烧了,D5  ZD1  R4  R17烧,其中R4,1欧多点,找不到,可不可用4148的二极管替代,另外ZD1,稳压管怎么看型号,只知道是稳压18V的。

网友:
可使用2.2欧的电阻替代。
使用二极管是不恰当的。因为此电阻一方面起的是限制开关管最大工作电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参与了振荡。如果使用二极管替代,肯定会对电路产生不利的影响,又或者无法工作。

网友:
关键找不到这么小的电阻,如果参入了震荡那二极管就肯定不行了

网友:
2欧左右的电阻,那个地方用的多,我好去拆

网友:
这个1R左右的电阻是过流检测用的,绝对不能用二极管代替,否则就等着烧电源吧。从废电源上拆个就行了。18v的整流管去买就可以了,看型号不行的,卖家会给你的。

网友:
兄弟你学过电子吗?那个电阻是负反馈电阻起到稳定工作点作用。

网友:
这个1欧多点的电阻,功率是几瓦,18V的稳压二极管,可以用多大的电阻代替,我看到过一个新的电源,这个地方板上标的是稳压二极管的标志,可实际用的是电阻,忘记了是多大的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
2欧左右都可以,我换好几个了。

网友:
这个1R左右的电阻是过流检测用的,绝对不能用二极管代替,是一欧姆,的,太大了就会起保护

网友:
维修人员手头都有很多的1欧的电阻,换上即可,不能用二极管代用。

网友:
现在这个电源麻烦大了,买来元件,把18V的稳压管,2欧的电阻,2N60,还有C945,换好了,上电,又牺牲一片,原来换的全烧,这回还把开始的保险烧了,整流二极管烧2个,不敢大意了,把所有烧的,重新换上好的,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还是小心的吧保险去了,串联一个灯泡,上电,奇了,灯泡常亮,就是找不出哪里短路的

网友:
把除了2n60以外的损坏元件都换掉,拿掉2n60及稳压管,测试G极所接的电压多少。假如有10多v,可能启动电阻阻值变小或者到地的电阻阻值变大,逐个排查吧。

网友:
这个电源和上面的图相比2N60的G极没有R9的接地电阻,就有一个18V的稳压二极管接地,现在我把2N60和18V的稳压二极管去掉,串接的灯泡就一闪即灭了,但是测2N60的G极有180多伏的电压,现在是只加2N60,没上18V的稳压二极管,上电还是灯泡常亮,两个1M的启动没问题,我拆下量了,现在我把18V稳压管的位置换个47000的电阻,加电灯泡是微亮,说明还有短路的地方,没辙了

网友:
2N60不会有问题的,烧的没东西换了,现在换的新的K2645,我量过肯定他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辅助电源可能和顶楼的图有点出入。一般是有个G极接地的电阻的,但也有部分电源是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个电阻,Q4就直接参与每个周期的震荡。Q4和光耦、tl431在振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最好就是跑线路画出电路图,特别是杂牌电源。我就试过在一个杂牌电源的在路检测上浪费了很多时间,结果一画电路图就迎刃而解了,反而节省不少时间。很多杂牌电源是由两个小三极管(如c1815、a1015)复合控制的,漏了一个就无法起振。搞清楚电路的类型以后,重点检查这个小三极管周围的电路,光耦(光耦连接的in4148最好直接更换试验),tl431及其取样电阻。
送上一个图,也许有点用。以前我上传过其他类型的图的,但现在找不到了。凑合着用吧。

网友:
终于找到了以前的作品。看看吧,也许有用。这种设计在很多山寨atx电源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了,我在搞搞

网友:
这有两个这样的电源,电路图和顶楼的就差2N60的G极接地电阻,上18V 稳压二极管,把保险丝的位置串连灯泡,上电,灯泡就常亮,把18V稳压二极管的位置换成47000的电阻,上电,灯泡微亮,灯丝发红,这样敢接保险上电测试吗

网友:
我始终觉得你描述的2N60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只不过换上47k电阻后G极电位下降,处于弱导通状态。这样上保险即使不烧断保险,电源也费电啊。正常状态不接负载灯泡应该亮一下就灭了。还是建议彻底检查吧。

网友:
你的看法和我的一样,就是2N60一直处于导通状态,只是上了47K欧的电阻,处于微导通,人家原来的电源没有这个接地电阻是照样工作的,但是辅电源这部分,也就这么几个元件了,烧的也差不多了,基本上都是换的新的,剩下的几个没换的,我也都测了,电路图和顶楼的就差一个接地电阻,分析一下那个地方能导致2n60一致处于导通。

网友:
我觉得是变压器有问题了。
以顶楼的图来看,300V电压经两个1M的电阻与一个47K的电阻构成了分压电路,在开关管的G极对地,即是47K电阻两端分得的电压为{300/(1M+1M+47K)}*47K=6.88V,开关管肯定会处于导通的状态。换句话说,如果开关管不进入导通状态,又何来的振荡。
现在看来,如果振荡反馈电路没有问题,次级整流电路没有问题,应该考虑变压器短路的可能性。若原电路中没有47K电阻而是只有18V稳压管的话,那开关管在停振的状态下G极将有18V的电压。这个电压已经足够令开关管处于深度导通的状态了。
另外,R4,R8,Q4,C10,R17与光耦在振荡中也有其作用,通过观察波形可以认为这部份的元件构成了一个类似于PWM的电路,利用三极管BE结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CE极导通的基本工作特点,开关管振荡后在R4上产生的三角脉冲,光耦导通后提供的直流电压复合在一起提供给Q4基极,通过其C极输出的比较结果控制开关管的工作状态。Q4导通必然会导致开关管提早关闭,因此:
1,假设光耦的导通程度一定,R4上产生的三角波幅值越高,Q4就越早进入导通。
2,假设变压器初级的电流一定,即R4上产生的三角波幅值一定,光耦导通程度越深,Q4亦越早进入导通。
也许有人认为开关管工作在开与关这两种状态,所以变压器初级电感中流过的电流在R4上产生的电压似乎是矩形波。但其实不然,因为电感器里的电流是随时间增加的,所以R4两端的电压波形应该是三角波。可以用示波器来验证。

跑题了,收工。

网友:
上保险试了,还是不行,又牺牲好多弟兄,现在我把光耦拆了,把调整管C945拆了,串连灯泡上电,灯泡还是常亮。不知道,哪里把2N60弄的一直导通

网友:
真是精神可嘉。鼓励一下。
灯泡亮时怎么能上保险呢。就算是灯丝发红,也是不能上的。一个小小的辅助电源,灯泡是不会发红的了。
此电源不起振时极有可能烧掉开关管,特别是G极对地没有47K电阻的情况下绝对烧定了。
楼主还要研究为什么2N60会导通吗?不导通哪能振荡得起来!我觉得你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开关管导通了,而电路却不产生振荡。
很简单,辅助电源全数上也没几个元件。都检查了吗?都OK吗?要是除变压器不能检查之外都OK的话,那剩下的可能性只有变压器了。
电源起振的条件:
1,开关管导通。
2,有足够的正反馈。
现在看来,第一个条件具备了,第二个呢?重复一下楼上已经说过了的话,如果反馈电路的元件没问题的话,就该考虑变压器了。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精神可嘉啊!追求真理的路上总是伴随着牺牲的。明白了问题所在后,一切都是值得的。
补充一下,辅助电源蓄能绕组的阻值一般在3-4欧左右,如果太小了,说明绕组严重短路。换变压器试验是一个好办法,阻值相差不远的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先检查tl431的采样电阻,确认正常后,替换光耦及与光耦关联的电容,431.我遇到过这种故障,更换光耦,故障排除。

网友:
按这样说,去掉光耦和C945,串接灯泡,灯泡亮是正常的,下一步是要找不起振的原因

网友:
总结下这个电源,整流后300伏的直流电有,R3  R5 两个1M的电阻我拆下量过,没问题,烧过的有D5  ZD1  R4  R 8, 2N60 ,  C945,都换成好的了,其他也都量过,并且大部分都拆下量过,变压器没有完全一样的,我也拆下和其他的变压器对比过,应该没问题。光耦后反馈部分也量过,
现在楼上说的,2N60就应该导通,也就是说,2N60这部分正常的话,如果不起振,如果上电就肯定要烧2N60了

网友:
“去掉光耦和C945,串接灯泡,灯泡亮是正常的,”这不准确。
去掉这两个元件,电源只是缺少了脉冲宽度调制部份。加电后电源依然会振荡且输出电压失控。一般不建议把这两个元件拆下试机,运气不好时即使电源起振了,也会烧东西的。
就目前的情况,开关管G极有偏置电压,且电压足够令开关管导通。故障范围就更为缩小了。正反馈电路包括开关管基极到开关变压器反馈绕组的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以及开关变压器。
按自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开关管得到偏置后DS极将导通,因此开关变压器的初级就会有电流流过。因为电感器的特性,所以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两端便有了电压。同时反馈绕组感应出电压并通过反馈通路(即上面提到的两个元件)加至开关管G极,以加深开关管的导通程度直至饱和。
那么,可往如下方向来考虑此电源不起振的问题。其实也不算复杂了。
1,开关管G极反馈电路的电阻与电容是否正常?(若电容器容量太小,而手头上又没有能测量电容器容量的仪表,可直接找一个来代换)
2,次级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短路?
3,排除上面的可能性之后,只有变压器内部存在短路这一个可能性了。
有些电源在次级整流二极管被击穿之后还能起振,只是振荡较弱,频率较低,可听到吱吱的响声。
楼上的大只佬兄提及了开关变压器的测量,在下对此事做得甚少,没什么经验。一般是检查其他元件没问题之后,就直接下判定书了。楼主可参考一下大只佬兄的贴子。通常是在本绕组匝间短路,甚少有跨绕组短路的。加上铜线直径不小,圈数又不多,各电源设计的工作频率有所不同导致变压器绕组的圈数也有出入,测量时也是没有一个十分拿得准的数据的。

网友:
查反馈电路(包括次级积压反馈)。

网友:
电源已经修复,除上面烧的元件后,变压器,和431都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