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修的菜鸟发个求助帖-----VGA接口掉东西了

楼主(2009-09-09):
6800GT显卡VGA接口那里掉了个东西带掉一个焊盘图1那里使得显示缺色,别人让在图二那里焊一个0阻值的电阻,自己动慢慢焊上一个还是不行等往下拆时又把图二那里两个焊点的焊盘给整掉一个,现在该咋办在那里焊什么东西才能不缺色?希望行家帮忙说下。谢谢

网友:
圈1的地方是一个电感,注意掉点地方的对地阻值

网友:
感谢回复,但图1那里是焊不了东西了因为焊盘掉了,现在还有啥办法在那里焊东西可以不缺色?

网友:
找掉的点是连哪里的 然后飞线

网友:
这种电感有一边是地线可以不上,用咱们平时板子上的就可以焊一边,如果那边是地线可以不上,如果是反面可以连到后面的贴片电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