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不能上网

楼主(2009-09-09):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戴尔D600得机器不能上网,老是显示受限制,是怎么回事啊,系统也做了,也是不可以,请各为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
排除软件故障先,如果还这样那应该是网卡或者南桥故障,以前修个一台比较老的机器,就是这样的 ,换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虚焊或松动

网友:
查查网卡有没有供电正常吗? 电压对了  那就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
多数为网卡接口虚焊,前天刚修了台

网友:
软件  网络 路由 问题   先不要动硬件   我现在用的DELL D620就是客户的机器  在公司修好了测试不能上网  现在拿回家能上  所以你还是先多试试  不要动硬件  毕竟一动就有风险的  呵呵

网友:
网卡可能虚焊,这个芯片是BGA的

网友:
不用看了。。加焊一吓它啦。。。这个机器网卡毛病老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