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做一个农村的网络方案吧

楼主(2009-09-09):
我们那的村子里都是用的网通的,上网速度特别慢,而且费用还不低..

我想在我们那拉一条宽带的,然后没个寸扯一条线,弄个小交换机。...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懂这方面的麻烦给指导下!!

网友:
我们那的村子里都是用的网通的,上网速度特别慢,而且费用还不低..

我想在我们那拉一条宽带的,然后没个寸扯一条线,弄个小交换机。...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懂这方面的麻烦给指导下!!
引用 网友A:

每个村有多远?要考虑信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每个村有一千米左右。。。

我把服务器放在中心村的位置,向各个村延伸,有十个村左右...

从服务器到村用光纤连接,然后到村子后,我在村子里多放几个8口的小交换机,这样是不是可行?

网友:
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到达村子之后,接到交换机上用一个光纤转换器,但是村子间各户距离较大,超过一百米就要用光纤,那到每户家里还要弄个光纤转换器...太浪费了吧...

网友:
我想在我们那拉一条宽带的,然后没个寸扯一条线,弄个小交换机。...
从服务器到村用光纤连接,村子间各户弄个光纤转换器..
--------------------------------------
这要多大的投资? 你这是光纤到户了。比大城市里的还N。

在我们那拉一条宽带
---------------------------------------
拉谁的?能给多大带宽?价格多少?如果你能拉下来,为何他们自己不这样做?

网友:
楼主这问题有点可笑了哈,你要真么玩,拉光纤,光纤收发器,成本估计村里人是受不了了。
现在农村主要以DSL接入方式为主,基本上能达到2M,2加能还能快。
像你说的网线只能拉一百米这个不是问题,现在有以太网放大器,你即使把线拉到300米,头上接一个放大器,再接上电脑,就能上网的。就是成本又增加了,哈哈

网友:
就算行 ,你拉一条宽带也不够用。在偏远农村建议使用卫星下载,宽带上传,村与村之间定向无线网桥再转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