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这个杂牌电源杂修;;?

楼主(2009-09-09):
请大家帮帮忙;;这个电源杂修啊;;
插电有待机5V电压;紫线也有5V 说明辅助电源工作正常.。主芯片KA7500B别的脚电压正常。
···供电脚9.7V也是算正常的;;可还是开不了机;;KA7500B和3392个芯片都换过;;
想请问下;;接下来应该查那里?
主电源开关管13009是好的;;
开不了机

网友:
补充下:用数字万用表测LM339各脚电压是,测到4脚,7脚时电源风扇会转

网友:
看了这样相关的帖子说一般是输出滤波电容有问题;;所以想请问下兄弟们帮忙讲解下···

网友:
供电脚9.7伏偏低,找找偏低的原因,供电脚的电压一般为12-26伏。

网友:
天高云飞
供电脚的电压一般是从那个脚供来的电压···我查了下线路·没有查到供电在那里来的s

网友:
供电是辅助电源变压器的一个脚,经过一个二级管整流后经过一个电阻到7500B的12脚。你短接黑绿线7500B的4脚电压是多少,会不会保护了?

网友:
无敌小诸葛
短接黑绿线7500B的4脚电压还是3.4V;《没有拉低电压》;KA7005B的供电脚是9.8V·《会不会低了》别的脚的电压全部正常;;因为我有KA7500B的定义···
求救。。。。。

网友:
查一下输出整流管有没有短路,输出电容有坏的没。9.8伏是低了点,看资料应该可以工作。把7500B的4脚用根线短接到地。试下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无敌小诸葛
出整流管没有短路,输出电容没有坏···就是短路绿和地线;4脚电压没有拉低··

网友:
测一下主回路基极电阻是否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