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45GL-M2反复重起毛C1

楼主(2009-09-09):
看了一些帖子,我是无意中压了下内存供点管子跑过了。后来我直接换了就OK了

网友:
对了是Q32ATX接口下面

网友:
哈哈我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电压正常,时钟也正常就是通电几秒后就又断电了.

其实很简单的,你是不是插了两根条子呀,把靠近CPU的那根拔下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