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关于内存引起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9-09):
大前天接到一块板子,精英的,来时说不亮.上电一看真是不亮且风扇转的很快,于是开始查找原因,奇怪了供电  信号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查找的过程有几十分钟吧,也累了所以想休息一下,忽然想到了内存,所以拔下来看了看,图省事只上了一条,再开机.亮了!!!!把那条也上了又不亮了,原来是内存的事,可是我想不通内存环了,为什么没报警声呢?为什么风扇会转那么快呀!!

网友:
试想一下,内存有短路的地方会不会报警呢。

网友:
可能是这内存有问题,你把那根好的内存插到另一槽上看看是主板问题还是内存问题

网友:
楼上先要做好板子级维修啊!!!

网友:
板卡级维修的基础之上才能做芯片级维修,先排除板卡级问题~~~

网友:
嘿嘿 俺以前是主机级维修 坏了换主机 后来成了板卡级维修坏了换主板 现在电容场管级维修 电容鼓包了 场管没有输出了 就一个字换 现在正在学芯片级维修 到时候坏了芯片也不换了 修一修就好了 不知能学会吧

网友:
安装两个内存,应该考虑兼容的问题,最好是用同型号、同批次的

网友:
楼主诊断卡跑什么数?

网友:
不是内存有问题都报警的。呵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