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还原系统后硬盘分区丢失了,到磁盘管理看是未分配 ...
求助,还原系统后硬盘分区丢失了,到磁盘管理看是未分配,怎么办

楼主(2009-09-09):
还原系统后硬盘分区E盘丢失了,到磁盘管理看是未指派,怎么办,之前是硬盘出错,出现no find restore card 用了dos命令.
fdisk/mbr ,在还原就 分区消失了,哭啊,求大大们 帮帮
硬盘

网友:
你这是恢复时选错分区了,可以分区修复的软件试度

网友:
冰封赋
用DISKGEN 软件,进入DOS ,现在也有了,WINDOWS版了,DISKGEN上面有分区——查找分区,,用起来方便的很

网友:
不知道上面的兄弟搞好了没有,有软件把分区表恢复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