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的板子,坏了

楼主(2009-09-09):
有块845的板子,PCI的3.3v只有1.几v,但可以开机,其他也都真长,水洗后bios上电池就不能开机,去掉就可以正常开机,(水洗时忘取下电池),求救中

网友:
电池有电吗?如果电池没电会存在这种情况

网友:
先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可以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有电时水洗,会不会引起相关电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