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9-09-09):
客户拿过来一个A8J的机器,说是什么待机几个小时后不能开机,,,我接过来试试,,刚开始时, 我是可以开机的,,别的好正常,我就只能把他的电脑放在这等问题出现了, 我便把电脑开着放那儿,把盖好盖好了,,过几个小时后我打开果然开不了了,,我就接可调节电源,,还是不能开,,应该不是没电了,过了大概2个小时后我把机器拆了,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问题,我就又装了起来测试 ,,,这一下我用以前的方法试了好几天都没有问题,,不料在今天下午问题又再次出现了,,[故障:按开机键3没有反应,待机0。01A,用电池和可调电源都不能开机,,电大概就放那儿30多分钟后按开机键又可以点亮了,,,,]   请问各位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给我一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过热保护了吧!A8的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待机是对的,没有特别的思路,只能量电压

网友:
不过我这个电脑是待机后不能开,,应该不是温度过高导致的吧,,测电压也不太好测试哎。他这个好不容易出出问题。。出现后拆下来的时候又可以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