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主板 上U VID电压全高,上假负载VCORE电压正常!!

楼主(2009-09-09):
上假负载VCORE电压1.72V PG RST SLP 1.72V  时钟电压正常,  上U  无VCORE  , VID电压

编码全高3.25V, 查CPU VID 脚到 HIP6301CB 的 VID 脚相通 ,排除了U 座位 VID断线,

  换CPU 情况也是一样,

而且上U  VCORE 电压 一点变化也没有,  也就排除了保护。

    疑惑:
         1:为什么会上U会全高,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桥的事.不过我的和你的相反是上U电压全被拉低.上负载正常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VCCVID的电压,845的好像是由个5脚的小元件产生的,你查一下。

网友:
你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情况,那可能谁也不能回答你。你想想,假负载的VID0-VID5,和CPU的VID0-VID5的连接状况都是一样的(0,0,1,0,0)。怎么假负载就可以,CPU就不行呢?而你又说了,CPU是好的,座子也是好的,那真是没人能解答了。

网友:
换个p4一点七的u就行了,另外电源lc性能不良也会造成此故障

网友:
复载和U有哪些点不一样,这个要高手解答下思路。

网友:
你的问题,如果像你说的情况,那可能谁也不能回答你。你想想,假负载的VID0-VID5,和CPU的VID0-VID5的连接状况都是一样的(0,0,1,0,0)。怎么假负载就可以,CPU就不行呢?而你又说了,CPU是好的,座子也是好 ...
引用 网友A:

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VID电压编码还需要其他的什么信号不成?????

网友: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主板上U后,不加电源,用三用表的欧姆档量一量vid0-vid5对地的阻值,看是不是符合478的VID的0,0,1,0,0。正常应该是符合的,不符那就奇怪了,那就进一步检查。。。。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情况,可做以下尝试:
1、请确认有无VCCVID1.2V
2、若有请更换几款不同频率的CPU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情况,可做以下尝试:
1、请确认有无VCCVID1.2V
2、若有请更换几款不同频率的CPU

引用 网友B:

VCCVID 1.2V 正常, 我想很可能是只能上 400 前端总线的 U , 我手上都是533的, 以前有个
1.8的可以点亮, 后来1.8的卖掉了, 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情,  很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换个p4一点七的u就行了,另外电源lc性能不良也会造成此故障
引用 网友C:

一语惊醒梦中人, 太感谢你了, 原来1.8的U 能点亮的,后来1.8卖掉了。 你知道是哪个信号脚识别

上的U 是否匹配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