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脚对地值二十八正常吗

楼主(2009-09-09):
有块845的板 触发掉电  强行触发 无CPU核心电压 电源芯片是ISL6565的第二脚没PGOOD信号电压 其它电压正常 可以内存的供电脚对地只有28这个电压也倒北桥是不是北桥不良 过一分钟北桥有点烫  是不是北桥不良引起 触发掉电

网友:
28 只要有电压也算正常, 无核心电压也查CPU供电部分 , CPU 核心电压没有是不会有PGOOD信号的,

也不会有时钟

网友:
无核心电压会引起触发掉电?

网友:
28不算短路  , G极电压怎样?

网友:
电压对就正常

网友:
G极5V   北桥过两分钟就会比较烫也正常?

网友:
北桥缺电压也会发烫,怀疑阻值的时候如果电压正常就对的

网友:
哦 谢谢指点了  哪北桥是因为缺了核心电压没过来发烫的了是吗

网友:
强行触发  电源芯片ISL6565ABC的27P  EN脚只有0.38V   正常吗  还有EN脚是不是连有两个电阻 我这板上没有了

网友:
触发掉电   和强行触发没有核心电压 要修哪个先    先修触发掉电话要从哪下手  修了两天没思路了

网友:
触发掉电  ,你先不插CPU供电的4针开机试下,不行肯定有地方保护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早上按你说的试了下  还是触发掉电   这是哪保护了  除了内存供电对地有点小  其它供电对地都是正常

网友:
强加电 查一下各部位电压
曾经碰到过一个这样的845板
不加CPU 12V 也掉电 应该是短路造成得
记得当时是有一个电源IC短路造成得 具体想不起来了 是个杂牌板
记得当时没跑线 把CPU周边所有的电源IC折掉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