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屏的求助

楼主(2009-09-09):
一台杂牌的液晶显示器,有时不能开机,有时候不断地拔接12V的插头就可以正常,有时键盘又没有作用,有时开了机然后就白屏或者花屏,驱动板用的是gm2110,请教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拆开看看,有可能电容有问题,或者按键

网友:
你这显示器有2个故障
  1 是电源接口不好或者是虚汗了
   2  把屏线拆下来洗洗

网友:
查一下电源 看电容是不是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