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喜7K1r显示器无显,二次电路不工作

楼主(2009-09-09):
各位师傅:
        本人手头上有一台七喜7K1r显示器开机电源指示灯绿灯正常,但无显示,测二次电路没工作,没升压,无高压,行场扫描芯片是TDA4841PS,本人是新手,没什么经验,在网上也查不到,故特来请教大家,因为这样的相同故障的显示器一共有三台了,芯片也是用TDA4841PS,机器是联想769的显示器,我真束手无策,特请教各位老师傅,在此非常感谢了

网友:
TDA4841PS资料。

TDA4841PS(1).pdf

网友:
这台显示器修得郁闷,我查出供电12V只有5V,是扫描芯片电源7脚对地短路,于是更换了TDA4841PS,结果刚换好后插电开机,行场偏转线圈插座坐电火花一闪,TDA4841PS又击穿了,击穿29脚行振荡外接电容器,30脚PLL2外接滤波器/软起动和32脚水平和垂直聚集输出,我试了二次,烧了二个芯片,测量其他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真是想不通,在此请教各位,望能指导,谢

网友:
行场插座坐电火花一闪,TDA4841PS又击穿了.)))
会不会是偏转线圈坏了?还是地线没接好.还是高压打火?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在打火哟。

网友:
可能偏转线圈通地了吧

网友:
建议没有量通路之前,不要先接电。青烟飘飘,银子飘飘。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打火引起的,最好连包一起换了,CRT显示器换高压包就没多少价值了,还有一些机器的TDA4841有个屏蔽铁条罩住,得装上去,有一定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