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73SCRT显示器2次电源问题?

楼主(2009-09-09):
在800*600的分辨率下可以正常工作,在1024*768的分辨率下就会行幅小,只有2/3大且场幅长,下部卷边。2次电源只有85V左右,我换了2次整流管和电容,还有TIP122故障依旧。求助各位,谢谢!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二次电源只有85V肯定不对。查二次升压电路,一般升压管坏得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