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09):
有一T61笔记本,开机后CPU无供电,但要是用风枪稍微加热下ADP3207,便能正常开机,而且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此供电模块更换过,只要是机器冷却了,开机时CPU便没有了供电,会是什么地方问题呢?

网友(2009-10-09):
再换个,看看供电电阻,比较小的

网友:
量下各角阻值,看与好的是否有区别

网友:
看下CPU旁边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