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不充电维修一列

楼主(2009-09-09):
机器拿过来是进水的!不用说肯定是有腐蚀的地方!!!
  机器故障: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用适配器不能开机也不能充电!3.3V/5v待机没有...找了T61的图跟R61一样的,开始修吧!
  维修方法:查VINT20没有进来Q34的G极高电平这样肯定不对!经过查R145这个拉低电压电阻坏了!换掉、待机3.3。5正常,插上电池,,,不充电!接着往下修查:MAX8765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此芯片的工作条件ACIN/SHDN/BST/DCIN/CSSP/CSSN上的电压有要正常才能工作。经过查DCIN_CURRENT_N这个从R380,VINT20过来的电压断线了飞上一条线到R688。。。呵呵插上电池可以充电了。。。
    呵呵。。。其实具体的维修的工作流程没有那么简单的!!!电路图真难看懂

网友:
帮你顶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