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跑01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9-09):
本人现在手上有块DELL的台式机的主板``一通电就跑01``请问是跑CPU了没??还是不过内存呢??是865的主板来的```哪位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就讲解一下``

网友:
DELL的主板跑01没见过,因为我没修过DELL的。
别的主板我经常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亮机了,另一种是CPU主板不支持,换一个型号的CPU就好了。

网友:
01是U 不工作。。

网友:
用示波器打波形最准最好判断

网友:
跑01的主板见过,但不是DELL的,这种情况应该是CPU不过,看是否CPU座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