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W170提示内存卡无法格式化

楼主(2009-09-09):
如题,请指教。

网友:
请问....内存卡放到电脑上能否格式化???请先排除内存卡本身故障,,,

网友:
用线连接相机和电脑,可以格式化内存卡,也可以读出数据。请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办了,,卡本身无故障,,,连接电脑又可以读出数据,,,已经排除了接触问题,,,,那应该是机器主板对卡的读写有问题了,,,相信你也试过换别的卡进去了,,,目前我想到只有一个可能,,,识别芯片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也不好说,,,要更换了芯片才能做下一步判断,,,,

恕我无能为力了,,,没有修过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