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清华同方719BF电源不启动

楼主(2009-09-09):
各位师傅:
    我手头上有一台清华同方719BF的显示器,拿来的时候就是不通电,一查是电源不启动,电源芯片是AP3843,查7脚供电没有,7脚前面的560K的电阻开路,于是更换了电源芯片,场效应管,电阻,场芯片等等,结果还是不行,把3843的7脚挖空---供电就有了,焊上了又没供电了,我怀疑是芯片又坏了,换了三颗前缀名不一样的3843,结果还是不行,我束手无策,客户又催,在此求助各位师傅能帮帮我(新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7脚的供电有问题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大概是那一块的问题,我是新手,不太有经验,

网友(2009-11-01):
七脚周围的稳压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