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自动进CMOS,无法进系统。

楼主(2009-09-09):
今天接到一台主板是华硕P4S333/C的台式机,现象是开机自动进COMS设置,且弹出一个对话框: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aded.chassic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据客户讲这个问题是在他换过CPU后出现的。
现经过本人1、恢复出厂设置及CMOS放电:
          2、复原原来的硬件设备(换回原来的CPU);
               3、重新刷BIOS;
               4、关闭CMOS设置里的放病毒功能;
以上操作后现象依旧,现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把CPU又换回去呢?以前是什么CPU现在呢又是什么,都没说人家不好判断啊

网友:
换过CPU后出现的问题,估计是COMS李的频率没有设置好,估计CPU比以前的要低,但是COMS李的默认外频和倍频不适合当前的CPU,这个主板的BIOS可能是人性化设计,如果出现设置不当会自动进入COMS叫用户进行调整,试下把频率降低点在开机

网友:
经常见,  主板上有个 四个脚的排针,第二个脚没有~    把第三个和第四个脚连起来~

就可以了  如果不行 检查这两个角的电路~

网友:
CMOS设置错误,请仔细检查。
CMOS电池没电,正常为不低于2.6V,
CMOS线路有问题。

网友:
记得原来有人的华硕主板也问过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你的主板上有机壳开启检测功能,如果没有使用这项功能,就应该把主板上本来接检测开关的那根针脚通过跳线帽和地接通,就不会出现开机的那个提示了。

网友:
懂英文的就知道了 我英文不怎么行 好像是说 箱子打开了 请检查  message confirmation
The system intraded.chassic opened or tempered before.please check the system:

安全检查

网友:
真是的,英文不行可以查字典的啊

网友:
把CHESS跳线针中间脚相连的702的小MOS管去掉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这么解决过

网友:
呵呵!问题解决了,查说明书后才发现的,就是学习-为主、胖大海和维修界老鸟他们说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找个跳线帽插到chassis header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