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寸液晶不正常

楼主(2009-09-09):
希望给点思考路线意见 今天遇到台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 原本是液晶里面的电路坏了,我改成用12V的 适配器 接上 液晶靓了 显示无信号 ,可是一接上主机 无论在DOS还是 最低分辨率下都无显示 液晶也无背光 关了电源再开还是一样 是否高压板有问题的?

网友:
电路有没改对.指示灯是否是绿色!适配器是不是带不动.用可调电源试试能否!

网友:
对。在维修之前,要先观察,你的显示器是什么形象,

网友:
没接信号的时候可以亮,说明高压基本上时没问题的,接上信号后就不亮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改电源后
各路电压是否正确?)请仔细检查电源是否改对?

网友:
谢谢各位宝贵意见 现在经过检查是 驱动版上 VGA先接口那里出现短路 一接VGA就出现短路现象 可以往路面查就 发现不是电阻问题 是驱动版芯片问题 只有换驱动版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