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到C1就停了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9-09):
945主板 斯巴达克的捡到内存就不动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压压桥桥试试..

网友:
先查内存电压让后刷BIOS最后加焊NB

网友:
汗  , 最基本的工作都没做还问为什么 !!      多插拔几次内存就好了。。

网友:
你给出的问题只能回答你内存不过

网友:
内存不过 ,  先擦净试试  .

网友:
量下内存信号啊

网友:
刮刮内存槽擦擦金手指看看,实在不行换根试试

网友:
内存有问题..换另一条试试看........

网友:
先查内存各工作条件再查北桥各工作条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