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映泰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09-09-09):
故障:主板不工作没有复位.
   修复过程:刚开始觉的北桥旁边的RT9214供电不正常.没有输出.后换了个还是不行.全板供电都正常.没有异热的地方.后发现CPU旁边有个三端稳压器被击穿了.于是换了个.这时复位有了.于是上U开始跑码 CO C1  C3.......打住..不跑了.测内存代供电时钟都正常.后觉的跑码有点不正常.师傅说刷个BIOS试试.本来也想过就是没刷 刷好后.码跑的飞快.一直跑到7F.板虽然修好了.但有点还是不明白.那个三端稳压器是给谁供电的.一直没弄明白.希望大家大多多指教..    新手...

网友:
稳压器 上面是什么字母~
顺着它泡泡线路看看呀

网友:
那个三端稳压器可能是产生2.5V VDDA电压的吧,可以加上假负载,测一下假负载上的VDDA是否和这个三端稳压器连在一块

网友:
好贴;;请问下楼主;;你们刷BIOS是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的吗?

网友:
回楼上的。是用编程器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