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导致500G硬盘数据丢失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9-09-09):
对于我这个不懂硬盘维修和数据恢复的人,今天,终于让我尝试了痛苦的一棒!
好不容易,1年前才把盼望已久的500G硬盘买下来,把这么多年以来积攒下来的文档和数据,以及资料,一个个从光盘,U盘,和小移动硬盘上拷贝到这个寄予厚望的500G硬盘上,不能说费尽心机,但也折腾了不知道多少个晚上来慢慢归类,逐一拷贝进去硬盘,还沉浸在满以为什么都可以放心的时候,今天,我在用硬盘上打开媒体文档的时候,画面都还没有出来,突然停电了。心想,这个500G的硬盘是个移动硬盘,没有什么问题的,最多只影响一下系统文件而已,怎么知道,第二天,我如常打开电脑,电脑自动地扫描了一会,进入系统,我发现,平时熟悉地画面出来了,连移动硬盘地盘符和分区名都有,但进去一看,傻眼了,什么都没有了,连一个目录都看不见了,但我看硬盘地属性,确实硬盘里面的文件占了372GB,还有116G的空间,无论我怎样查找,怎样去看,都找不到任何文件,心凉了,郁闷了,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不用这个500G硬盘了。没有办法,于是抱着一线希望,来到论坛上,看看那位朋友能指点一下我,让我的心血重现!感谢。。。。
数据恢复

网友:
前几天我就用了FinalData 帮客户恢复了资料,情况也和你一样的。收了他28块,(*^__^*) 嘻嘻…… 这个软件扫描得很全(个人意见)。

网友:
最好不要用大的硬盘,
一般250G就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越大恢复的代价越高,

网友:
基地里面有这类的软件,自己找找,可以全部恢复的

网友:
用finadata,数据恢复大师,都可以恢复的,网上有下载看看,找个说明

网友:
无故停电回可能损坏计算机硬件或时软件系统崩溃数据丢失,这个常识性的东西楼主会不知道?
日常使用中“停电”经常发生,可能10次有一次出现楼主这种让硬盘丢失数据的情况,另外9次都能正常使用。正是这个低概率的事件,让我们放松的警惕。所以,对数据有要求的还是配个UPS吧。
我在给客户推荐UPS的时候常举这个例:某单位会计找我安装用友,装完后我告诉他数据的安全很重要,单位上的机器最好配一个UPS,但他办公室的一些所谓高手在旁边反对,说从来没听过停电可把机器搞坏,我无语。过了几个月,快年底了他又找我说机器坏了,一年的数据都在里面,让想办法。后来得知是一次晚上加班,停电,再也启动不了了。他平时也遇到过停电,最多是XP扫描下,可这次问题大了,数据全部丢了。
最后,给科长报告,科长给死命令:必须在年底恢复,后来找了4个打字员,把票据弄来搞了几个通宵,可能90%的数据都重录进去了。
从此后,他单位上好多电脑配了UPS,另外他每天把数据复制到自己的移动盘里。
另外,如果你的数据“很重要”,立即停止所有操作,建议到专业硬盘数据恢复店去。如果想自己实验学习,可先GHOST到另一个硬盘里操作。

网友A:
谢谢各位的提点!无论如何,基地的每位朋友,都是热心的,希望以后能共同提高维修技能,发挥取长补短的精神,好好学习维修技术,共同为主板维修基地出一份力。谢谢。。。。。。

网友(2009-12-01):
呵呵,找个专业恢复的吧.不然心血就要泡汤了

网友(2010-01-03):
是,有备无患嘛

网友:
我也有个500G的硬盘,分区格式成RAW,提示格式化.里面有400G左右的数据,我用EASYRECOVERY 花了两个晚上把东西复制出来了,但好多图片打不开.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分区丢失都能找回来,比diskman都强大 不过楼主的貌似不是分区丢失,不过可以试一下,功能超强,用英文版,不要用中文版

网友:
用R-STUDIO很方便 直接打开文件就可以

网友:
重要数据要光存储 而且要双备份

网友:
Acronis Disk Director Suite 这个不错

网友:
用WINHEX 就行 很强大的恢复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