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的盘如何开SF

楼主(2009-09-09):
目前只能加LDR进C区, 固件全好,
那位神人可教我用ISA 开SF重建A区

网友:
用ISA重写A区的固件撒,
写 完了再接着跑。。

网友:
A区效验码是D4FD
可惜没找着,
你这个方法行不通

网友:
LZ
用PCI的开呀!!

网友:
孤帆版主, 没有PCI阿
所以才想请问神人

网友:
DSP的ISA可以校准的

网友:
用XLY破解版6E0X0,引导--->重写内存--->自动校准就行了,写好后先断硬盘电,再上电,半分钟就开始SF了

网友:
改下18模块就可以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说的详尽一点, 如何改18#

网友:
硬盘基地论坛上MT版块有人发过方法的,你自己去找找。

网友:
ISA的有能进路C取的LDR就能进去了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