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万用表的供电,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9-09):
网上看到有把1.5V的电压进行升压到9V

请问这对万用表的精度或其它东西有影响吗?

网友:
就是一个供电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有也是用的时间长短

网友:
我嫌9V电池用得太费,直接自己做了一个9V稳压电源给数字表供电,除了体积大点不外,其它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