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基础问题

楼主(2009-09-09):
二极管的正极接3V 负极接3.3V时二极管导通吗?
书本里是这样说的:
当正向电压达到某一数值(这一数值称为“门槛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以后,二极管才能直正导通。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基本上保持不变(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称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
感觉这2句话矛盾

网友:
下面的话一点都不矛盾啊~换句话说,简单点的,一般二极管都是硅管用的多,所以正级比负极电压低的话,肯定是反偏截止,正极最少要比负极高出0.6   0.7V的电压。所以狠明显,上面的二极管截止~!

网友:
锗管电压超过0.3就导通

网友:
当然不能导通 .  2句话没什么矛盾 .

网友:
下面的话一点都不矛盾啊~换句话说,简单点的,一般二极管都是硅管用的多,所以正级比负极电压低的话,肯定是反偏截止,正极最少要比负极高出0.6   0.7V的电压。所以狠明显,上面的二极管截止~!
引用 网友A:

大致明白了一些

网友:
锗管电压超过0.3就导通
引用 网友B:

就比如这句话感觉只要正极的电压超过0.3V就导通了 很容易误解啊

网友:
硅管2端的压差超过门槛电压就会导通(﹢级大于- 级),并会形成0.7V的压差,这个是二极管的基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