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3液晶花屏

楼主(2009-09-09):
ibm t23
液晶屏开始花屏
修后看啦30分钟的电影又花啦
但是等一会又好啦(声音一点都不卡)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
显示器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花屏一般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虚焊了 ~

网友:
重做显卡芯片和显存芯片!

网友:
修好啦
是液晶屏显电路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