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IOS里能认硬盘型号,但是没容量

楼主(2009-09-09):
请问大家:一块西数的40G硬盘,在BIOS处能认到硬盘,在DOS下和MHDD,DM等软件都识别不到硬盘,用DISKGEN能识别到硬盘的容量,但是没分区,分区的参数都为0,是怎么回事?怎么修?

网友:
哈哈,
我上次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换跟数据线试下子。

网友:
你换个硬盘试试…排除板子其它故障

网友:
硬盘固件有坏,加1E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