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IC 超汤,不是IC问题

楼主(2009-09-09):
今天维修到一台HP 机,型号不详。发现系统供电芯片发汤,断了主供电电阻后IC不发汤,上家已经换过芯片了。开始以为是电感问题,后来发现是5M上管G极和S极击穿。换后OK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详细点好 点

网友:
今天又返回来,说没声音。测声卡IC的4、5、7、9对地值一样,但用示波器量没波形,换南桥OK

网友:
没思路,看不明,没声音,就换南桥?????

网友:
胡先生
楼主说“测声卡IC的4、5、7、9对地值一样,但用示波器量没波形”这个是南桥给声卡信号吧。你这芯片是“高保真”那种声卡吗?传统的AC97是5、6、8、10、11、为南桥给声卡的输入信号。

网友:
一般南桥给音卡信号量电压为1V左右,有双杠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