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者的烦恼 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2009-09-09):
本人的主板865PE  这3个地方对不对  测对地阻值全部都是0   应该是哪里短路是吗  最初测得2那个电容为0  把它下了   测两脚还是0  现在都没有上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请老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内存供电的场管击穿了

网友:
请问场管是哪个  就是这个主板的 精英865PE  的

网友:
你量下内存7脚对地是否短路?

网友:
也许北桥   .

网友:
应该是击穿了

网友:
你主板 的问题是什么?先说明问题 是内存 不过 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
烧死南桥的见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是新手    我也不知道  不插内存主板会叫   插了内存就不叫了  跑码到1312  就不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北桥有点发烫   以前呢打印机接口就有问题   不认打印机

网友:
还有就是北桥有点发烫   以前呢打印机接口就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存供电短路了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供电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的场管短路

网友:
眨一看到那几个供电部分的电感,觉得象是精英的板子。

仔细一看,果然大大的三个字 ECS

网友:
1312代码,还是先查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7脚对地是短路  对地阻值为0.15    电压2.58V     第3脚也是对地阻值0  电压0   第1脚1.28V  2脚1.33V    你看是那的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跑什么码?不插有叫;;插了不叫;;是内存不过;;查供电;;或者清洁内存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板支持的是DDR400的  我现在用的D333   可以吗  不插内存显示E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