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i845gvm-rz 跑B0

楼主(2009-09-09):
8i845gvm-rz 跑B0 各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BIOS也刷过了,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内存供电!!内存与桥的连线!!还有IO也有可能!!

网友:
B0一般是内存相关的电路有问题。你查一下内存的:电源,时钟,打一下地址,数据和系统总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主板是否有断线,打下CPU座的AD线对地阻值和PCI的AD线对地阻值,看下是否是SB和NB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