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VM800M主板问题

楼主(2009-09-09):
客户拿来一8VM800M主板,一开始问题是不能加电,短接绿线和黑线,加电,但过5秒左右就掉电。
乱弄了一会,可以加电,不上CPU不掉电,一上CPU过5秒左右就掉电。
又乱插拔了一会,上CPU不掉电,但开机直接显C1,内存供电2.5V,内存时钟2V    CPU供电1.25V。。。。。。。求助高手。这几个问题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样子好像CPU座子有问题!!内存时钟好像也有点高了!!!

网友:
你手压CPU再开机看下跑不跑码,如果跑的话就是CPU座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