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个二极管问题

楼主(2009-09-09):
二极管的压降是什么意思 例如 5v电压 经过门槛电压0.7v的硅管 那输出端电压是不是4.3v?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在二极管上的压差就是0.7

网友:
压降就是两端的电压  .

网友:
可以理解为经过它之后电压减少0。7V

网友:
给你个网址参考下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405.htm

网友:
学习啦,硅管为0.7V,锗管为0.3V

网友(2010-04-15):
补充一下:如果有足够的电流的话,降0.7V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电流很小的话就不一定了。但可以这样认为是0.7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