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49和RT9259不能互换

楼主(2009-09-09):
一杂牌8500GT显卡,GPU与显存的供电都没有,查MOS管是好的,问题出在控制端,此卡的电源IC用的是RT9259,仔细检查IC周围电路没发现问题,从网上得知RT9259能用ISL6549代换,试用一好的6549焊上试还是无输出电压。请问RT9259能用哪个IC代换!!!!!!

网友:
我没有替换过,,这个两个PWM的PDF不同。。。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BOOT脚是否正常还有就是查一下他的的输出端是否有电压

如果不行我再给你一张85的电源部分图纸

网友:
BOOT脚的一个0欧的电阻和一个耦合电容是好的,他的输出端无电压,基本可以确定是9259坏,但手头没这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