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PT并口打印线两端用万用表测量有无短路的方法

楼主(2009-09-09):
一台得实DS-910并口平推式打印机,在一次跳闸断电事件中主机就连接不到了,由于该主机使用的是V星P31主板,板上不带LPT口,所以就加了张PCI转LPT的卡,电源跳闸后该LPT卡已经损坏,故障为插上该卡后主机通电但不能显示.更换该卡在系统里能正确认到该PCI卡,但奇怪的就是始终无法连接到打印机,更换过主板带有LPT口的主板也无法连接到.

怀疑是打印线有问题,但一时手上没有多余的LPT打印线,想问一下论坛里的朋友们有没有LPT线两端的连接图?想用万用表手工量一下LPT线有无短路该怎么量?

网友:
直接量下信号线不就
OK了吗

网友:
思路是没错,问题是该打印线两头并不是同样的25针,另一头是接打印机的双排36针接口,这其中肯定有一部分是空的,我该怎么量?

网友:
感谢楼上的,不过MS不太对,25针的第一针脚并非对应的是36针的第一针脚

网友:
你找个打印线换下试不就知道了?修机子常用的线要平时收集好呀!
有时问题要间单化,

网友:
呵呵,如果你手里的打印线两个头的第一脚不通,那是不是就算找到问题了

网友:
打印线在其它机子上试过了,是好的.
问题出在打印机上,主板坏了,还在保修期,发厂家更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