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wx老是烧dm0465r

楼主(2009-09-09):
三星943nwx老是烧dm0465r,换上后用上二小时就烧了,请求帮助!!
刚开始还以为是质量问题,换上第二个也是用上二小时就烧了。

网友:
请楼主描述详细,‘
不要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的专业术语,种类那么多,怎么可能每一个都碰上》?

网友:
呵呵,谢谢你的指点
故障是这样的
dm0465r是电源初级的,和开关管功能差不多,六脚的
显示器刚拿来就是不通电,拆机经过排查,发现dm0465r损坏,换上新的后,电源开始工作了,次级有输出,各组供电都正常,接上主板,灯管,屏线,一切运行正常,装好盖子,拷机2小时后就断电了,重新换上一个新的dm0465r也是一样,用2小时后就断电了.

网友:
查后级和电源管理芯片吧
期待结果

网友:
把光耦换掉,还有电源芯片周围的稳压管。

网友:
外接个电源试试就知道哦
    估计是电源问题哦   个人意见哦

网友(2009-11-06):
结果换了一张板

网友:
三星有好多显示器都采用这种合在一起的电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