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M2000不过内存

楼主(2009-09-09):
HP ZM 2000,开始短路修好了,但现在跑28,是CPU、CPU座虚焊?还是BIOS 资料掉失了,量数据线正常,电压也正常。望有人指点了
cpu

网友:
检测内存供电 在检测内存与NB之间的电路。如果检测不出来。你干脆给他那部分电路来个加焊得了....

网友:
修好了,上拉排阻坏了

网友:
看看时钟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先测量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是否正常。